楼主:
- 2010-6-5
机器型号:LENOVO T2224r
故障:白屏
维修:液晶显示器白屏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驱动板无屏供电,二是有供电屏逻辑板故障,测量发现5V正常,那就检查逻辑板,一般逻辑板就要看运气了,好的坏个电容,不好的芯片有问题就不好修了。没有资料的。我这个运气还算可以,
能看出是哪个有问题吗?
电感没有短路都是正常的,电感和二极管升压两路有一路短路了。AVDD,修好后测量是13.5V
4个电容就这个颜色深点的短路。拆了一个没有装,测量正常
下面是 京东方HT215F01-100 的实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