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教大家拆苹果A1707键盘,苹果键盘

楼主(2021-05-12):
这个键盘个人觉得是真的不好拆。
废话少说,发几个图片看看你们就懂了。

这个键盘上这些小螺丝是很难拆,容易打滑!!

用电络铁把螺丝加热先,有点烫手了就用螺丝刀拆他就行了。。。

然后轮到拆铝丁了,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是直接拉出来的吧,可是这个是真的不好拉的,拉到你哭的心都有。。。不小心还会刮到手。。。
看图片,先用刀片左右翘起来,不要搞断了,,

找一个好一点的边钳,对好左右,不要大力,左右转动轻轻的就出来了,,

到这里就你们展现身手的时候了

网友:
老哥太稳了

网友A:
和我一样,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这个也要好久

网友:
我是上台钻打磨

网友:
螺丝个人感觉很好拆 主要还是看螺丝刀的吻合度吧 基本换键盘流程下来也要两个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这个也要好久

精工出细活,还是老实慢慢拆吧,要是拉断铝合金就完了。。。

网友:
如果一小时换不完,那就是亏钱。

网友:
电钻暴力拆

网友:
换苹果键盘不都是使劲扯完了再装吗?没见过会扯坏什么呀

网友:
一般都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直接手术刀削 简单快捷 完完整整取下来

网友:
不要怂;干就完了,要注意的地方仔细一些

网友:
下次要换可以参考,多谢分享

网友:
我上次换了半天才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