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电流0.45 CPU 没供电 求图纸

楼主(2021-05-12):
y7000  电流0.45 CPU 没供电  求图纸

网友:
y7000有不同年份很多款的,板号都不说,谁知道你要的哪款。部分板号的论坛里面早就有了

网友:
Y7000和P!有十多个型号!

网友(2021-06-23):
CPU芯片47脚电阻坏

网友:
两个电阻一起换掉,47脚电压在1.2V左右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