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黑油,9灯小紫外照,能干,但一点也不结实。

楼主(2021-05-12):
网上买的黑油,9灯小紫外照,能干,但一点也不结实。烙铁轻轻一烧就废,什么道理,请指教。

网友:
时间不够,最好换365nm灯珠

网友:
紫光越强,效果越差

网友:
我的都是,外皮的硬了,但是里面还是软的,不知道啥问题,看抖音上他们弄的,非常硬,刀片刮着很硬

网友:
主要是黑油不透光,不能涂太厚

网友:
黑的不好用,都扔了换的绿的

网友:
薄点,一层一层涂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按你们说的方法试试。先谢过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按你们说的方法,我再试试。

网友:
试了一下,买了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灯,换上绿油, 立马就好用了,又干又硬。黑的还是不好使,一层一层薄涂可能会好些。

网友:
那是你灯的功率不够,换10w或者20w的灯几分钟就跟原厂差不多了.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是你涂的太厚了。PCB厂里都是用的3000-5000w的uv灯5秒固化变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