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tx660显卡

楼主(2021-05-12):
能点亮,进系统后,用鲁大师等软件都没有发现显卡,系统里也只是 基本显示适配器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奇怪。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擦擦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擦擦金手指!!!!!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不花屏,就干GPU

网友B:
核心ID不正确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ID不正确就会这样。

核心ID不正确,这个怎么意思?意思是被人换过核心了?

网友:
gpu_Z能读到显卡BIOS吗?

网友:
以前没软件无从下手,现在有软件,非显存问题还是很难搞,疑难杂症都是核心问题

网友C:
GPU-Z读得出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读得出型号吗?

读不到型号

网友C:
显卡ID写在BIOS里面,要么给它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ID写在BIOS里面,要么给它刷个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GPU-Z能识别核心吗

网友D:
我遇到好几次这种,不过问题都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好几次这种,不过问题都不一样

遇到的问题能列举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的问题能列举一下吗

有显存不良,bios不对,bios芯片容量换大了,核心问题

网友:
我的直接黑屏,情况跟你差不多

网友:
也许你刷的BIOS版本不对!

网友F:
重刷bios试下,不然就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刷bios试下,不然就测显存

bios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好像显存没法测试的吧。核心都没有认到。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
感觉是不是主板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