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048s打印复印都全黑

楼主(2021-05-12):
夏普2048s打印复印 都全黑

网友:
而且换了新粉盒,上粉好像上不去,都老是提示没有粉,

网友:
你这个,不如换个感光鼓试试,不要老想到粉。没粉会全黑?

网友:
鼓芯,充电这一块你换个件试试,跟充电关系大点感觉

网友:
主充漏电,墨粉有问题

网友:
充电问题。。。检查感光鼓

网友(2021-06-11):
把鼓清洁下看看

网友(2021-10-08):
先看看充电网

网友:
過充漏電,建議先進程式#*0C,看一下電壓數據

网友(2021-11-09):
充电, 激光器。一般都是充电的问题换个充电百分之90解决,

网友(2022-01-28):
电晕丝断了

网友A:
模上去会不会掉色带粗糙的粉?如果是这样就是主充高压漏。第二复制一张东西看下字体是否完整如果完整不掉色那就是下粉大多了,下粉太多了把参数调好后复印全黑把载体仓的粉带走。看你纸张像漏电多点因为复印出来的东西没了四边白边。。

网友:
看来是老手了,厦普的机器,走载体是个老毛病了,一般用久了很多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首先要考虑是 充电接地各触点是否漏电,另外,高压板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较小。
在确认粉没问题的情况下,首先换个载体盒组件及鼓组件看看,如果不是,则可考虑各触点及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上去会不会掉色带粗糙的粉?如果是这样就是主充高压漏。第二复制一张东西看下字体是否完整如果完整不掉色 ...

看来是老手了,厦普的机器,走载体是个老毛病了,一般用久了很多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首先要考虑是 充电接地各触点是否漏电,另外,高压板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较小。
在确认粉没问题的情况下,首先换个载体盒组件及鼓组件看看,如果不是,则可考虑各触点及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老手了,厦普的机器,走载体是个老毛病了,一般用久了很多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首先要考虑是 充电接地各触点是否漏电,另外,高压板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较小。
在确认粉没问题的情况下,首先换个载体盒组件及鼓组件看看,如果不是,则可考虑各触点及高压板了。

像漏电 因为打印出来正常的纸四边是印不到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