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柯美7818en装不上扫描仪求助

楼主(2021-05-12):
柯美7818en装不上扫描仪求助

刚入手一台柯美7818en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打印机,有线网络打印都安装好了,能正常打印,但是扫描仪装不上,想进Web connectin下设置,但是输入打印机IP地址后,打不开Web connectin界面,打印机的IP地址也能ping通,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样的数码复合机不需要装什么扫描仪驱动的,直接开放共享,然后指定路径就可以了。不同的数码复合机。设置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