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每日一机。macboo

楼主(2021-05-12):
每日一题,每日一机。macbook pro A1706不上电,同行送修,本机开始故障应该是pp3v3_g3h短路,看同行拆了好多相关原件没好,且主板拆断明线。进过测量,发现u6903ic坏和第10脚断线,更换和补线后维修OK

网友:
一台机管一天,可以的

网友:
A1707 不跑吗,时序跑完了,你好老师 A1707   L7410 L7420  这两个电感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没有电压正常,然后你所有电压都出来,你可以考虑刷Bios试试,要是不好,可能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