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每日一机。Macboo

楼主(2021-05-12):
每日一题,每日一机。  Macbook  A1534不显示,此机不显示一般都是CPU问题,加焊CPU就可以亮屏,但这个电脑还是用不住,后续还是会出问题,一般修好建议先把资料导出来。

网友:
老板,你修苹果多,我有台a1990的暗屏,测量背光54v 换了个1989的屏测试还是暗屏,用1989的屏可以点亮吗?

网友:
没试过1990和1989屏幕能不能共用,应该不可以,一般无背光都是主板问题,你量测背光电路那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