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系统安装记录

楼主(2021-05-12):
苹果系统安装U盘制作
Windows下载TransMac工具。11版本以后的需要16GU盘,以前的8G就够了。
xp系统直接双击打开TransMac即可,win7以上需要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选中U盘,右键先格式化(Formart Disk for Mac) U盘为Mac磁盘格式。
再选中U盘,右键选择 Restore with Disk Image。
弹出选择镜像对话框,选择下载好的dmg镜像。
等待制作完成。
苹果系统安装
首先,将做好系统的 U 盘插入苹果电脑。
然后,按下电源键开机。等到开机听到当的一声响后,立刻按住 Option 键不放,直到屏幕出现引导磁盘选择画面。
在引导磁盘选择界面,先选择你的启动 U 盘,然后再按回车键。
(下载原版镜像不带引导,识别不到U盘)
这是引导有问题
等待 U 盘上的系统安装程序加载。
等到出现实用工具界面时,选择“安装 macOS”,再点击“继续”。
注意,如果你想将之前磁盘上的文件彻底抹掉,可以先选择“磁盘工具”,然后对磁盘进行清除。
随后,点击“继续”。
选择同意条款。
在选择安装位置界面,先选中你的内置硬盘,再点击“安装”。
这个"安装macOS Mojave"应用程序副本已损坏, 不能用于安装macOS.
断开电脑网络,打开终端
date 122014102015.30
完成后退出终端, 再去安装macOS。

最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安装程序会先进行准备,然后重启正式开始安装。

网友:
有机会试试会怎么样

网友A:
苹果系统损坏,在有无线网的情况下就可以安装吧?还需要下载什么工具?

网友B:
不用苹果的,支持国货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损坏,在有无线网的情况下就可以安装吧?还需要下载什么工具?

网络恢复的要不是最新版的,要不是原装带的版本,自己安装可以随意安装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苹果的,支持国货的路过

等中国系统吧,到时收费还是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