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567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5-12):
客户送修的戴尔笔记本5567,现象是检测不到电源不充电电池,拆开主板检测,发现PQ6 pq5管子短路,附近小电阻烧坏上网下了一下电路图,对测了一下,这是一个电源检测线路,导流板把对应的芯片全部更换以后,发现还是不检测电池 检测 不到电源。通过电路图对测了一下ps id 检测电压应该为3.3伏。测试的话只有1.4伏。因为制度信号的话就进入了EC。所以呢,两个选择要么是EC坏了,要么是有周边电路拉低的信号电压。一不做二不休,先把EC的36条起起开。这时候发现电压3.3伏出来了。由此检测呢是EC坏掉了。找料板更换EC到此问题解决。但是有个问题啊,问一下他为什么会烧这么多小器件呢?然后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是买了假电源导致的。建议朋友们使用电源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原厂电源。这次维修费用并不高,收了200块钱。卖了一个原厂电源80块。废话不多说,上图看电路图。

网友:
大神技术高超,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遇到过戴尔的卜充电的也是EC问题

网友:
写贴不易,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原装电源80?

网友:
   我遇到翘起EC这头就恢复3.3,换了EC也不行,最后充电器坏了,

网友:
200一点都不高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吗?

网友:
应该是拿货价,没转一分钱

网友:
加电源害死人啊

网友:
电源选择很重要呀!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
杂牌电源坏的话电压瞬间变高都会烧零件

网友:
你价格收的高  我们收同行才几十

网友:
感谢分享 ,技术很好

网友:
和我之前修的一台一模一样,不过那台是充电口进水导致的

网友:
适配器参数认不到导致的不充电

网友:
价格不是很高

网友:
80的电源,二手吧?全新原装这个价买不到吧?200的收费感觉有点低啊。

网友:
dell 的ps id这个信号出问题的特别多

网友A:
四个脚垫上高温胶布,抬起来一点看看
jxxz/
你是在回答什么?bga桥吗?
详情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
这款机器貌似通病,电源检测脚容易进19v

网友:
eC 坏导致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脚垫上高温胶布,抬起来一点看看
你是在回答什么?bga桥吗?

网友:
大神一般都是三板斧

网友:
思路清晰 向你学习 不过电源可以卖价格高点 80太便宜了

网友(2021-07-06):
戴尔不充电,。,HP不充电 麻烦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