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跑00 新手维修记!

楼主(2021-05-12):
最近无事情 回收了几张老主板维修练手玩玩!
华硕P5P43TD  版号1.01G  没有发现维修痕迹 10年的标签!

大概看了一下 直接上电看看情况  上CPU  诊断卡跑00

打几个阻值卡电压和几个主要电压
南北桥和CPU电压都有   5V 3.3V也有
接着量内存电压  发现3.3系统总线电压有  就是VDDSPD电压没有  这个好像是给内存SPD供电的 一般内存烧就是这个地方
仔细一看内存槽  明显那地方的接触弹片已经弯了  接触不到内存了

翻过主板一看 线已经烧焦了  不过没断

这个3.3V的电压开机就会有 量旁边几个内存槽  开机有3.3V电压 换其他内存槽还是一样跑00
想想不应该才错 怀疑是不是诊断卡跑码误导了   换其他的诊断卡还是跑00  上好显卡还是没输出 证明还是没开机
由于平时主要是回收不维修  没什么经验 先看看论坛的经验
结果有1个帖子的大神说着主板的8脚IC容易坏  导致系统总线3.3低 问题1开始我量内存这个电压有3.3V 不低
一开始量没有上真内存  然后现在上1个内存  再吧内存阻值卡插上量   真发现问题了   上真内存后  这个系统
总线电压变低了 2.5掉到1.2V 还向下掉!  不管了  先干掉再说

接着上电 上内存后  量这个电压3.3V有  不变低了! 但是还是一样不跑码跑00
现在可以肯定了 诊断卡跑的应该是正确的码  主板没工作起来
主板跑00 电压正常的话  接着时钟   PCI复位电压一直都有
PCI的时钟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时钟IC有3.3V供电  排阻330的2边都没有电压 内存的时钟有  难道时钟IC坏了
没有头绪了
想刷个BIOS看看 新手没招就这样干 反正不会出意外 和扩大故障!
由于光线的原因  在查看BIOS的时候 发现BIOS旁边的电阻灰尘很重 量了了一下BIOS电压 有3.3  清理发现这个电阻没有阻值了
图纸发现 电阻1边连BIOS   F1_SPI_HOLD#    一边连 3.3

轻轻一碰就掉了 清理焊盘已经氧化了   找了1个料板  拆了1个2K的电阻装上

接着上电  顺利跑吗亮机

新手维修   总算搞好了   没什么维修经验   平时也就换换电容啥的 !
主板跑00  电压正常  一般就应该去量下BIOS的工作条件  可是对信号和时序不了解
只有凭感觉走   让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