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4换南桥的诱惑

楼主(2021-05-12):
接一台游戏本板号g3db,不触发,待机有点高。拆机摸南桥旁的6角管子,有点烫手。拆掉管子待机正常了,量管子一端3.3v,另一端对地了。。果断拆了南桥,不短路了。。高高兴兴定了3个南桥sr40b ,贵的一批190还是翻新的,到货后换上装机触发掉电重启,电流没跳变,指示灯亮3秒就灭,反复这样。心想可能是bios问题,刷了5个无果。后测试供电只有3.3 5 v 1.8   这时发现1.05v待机对地1欧,测桥上的1.05电容也是短路,奇怪了难道桥坏的?拆下桥,桥上电容不短路,再测主板1.05电感,也不短路。。难道是我焊接是桥底下连锡?上第2个桥,还是这样。。只要装桥,1.05v就短路。。请各位大神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点评):
打下桥上的1.05v短不短路

网友A:
    这个机器南桥1.05v好像也要给cpu供电的,建议楼主查一哈,上次我也误判南桥了,后面结果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南桥1.05v好像也要给cpu供电的,建议楼主查一哈,上次我也误判南桥了,后面结果是cpu坏了

问题是拆下南桥后阻止恢复

网友:
就现象多是桥问题,二是焊接技术,三是上电烧。

网友:
四个脚垫上高温胶布,抬起来一点看看。。

网友B:
  5楼正解,由于锡球太小,熔点到了就沉的太低导致连锡,建议把桥4个脚垫上高温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由于锡球太小,熔点到了就沉的太低导致连锡,建议把桥4个脚垫上高温胶,

3个桥,都是连1.05v。?3v咋不会连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3个桥,都是连1.05v。?3v咋不会连住呀

  那就是买到歪货了

网友D:
桥上哪个脚是接地的呢?拆下桥咋知道哪个脚是接地的呢?如何测量

网友E:
不装桥,加1V烧下,

网友:
这种桥还是找 拆机的靠谱一点

网友:
买到假货了 吧

网友:
焊接问题吗?

网友:
检查一下确认不是焊接问题的话,包上机就去肛卖家,不包就只能认栽了

网友F:
现在芯片太不靠谱了,我都是在tb买的保上机的,不然风险太大了

网友G:
要不买的桥是坏的,要不就坐上去坏了,要不就是上电又烧了桥

网友:
我叶碰到过。然后我把锡球换成0.3的锡球 再不行就把1.05的点旁边的接地全部绝缘。完美

网友H:
Z77和HM65的桥我焊了几次都是短路,板底有点变形,BGA熔锡不是同一时间,芯片会倾斜,在四角垫适合的高温胶布可以解决

网友I:
真有钱啊,一下子买三个,现在遇到桥坏,CPU坏的,还有人去换,换好了没话说,万一遇到假货,那就掉的大了

网友J:
有多少阻值,对地了吗

网友:
就是桥有问题 以前碰到过换6代桥也是上上就3V短路 连上3个都一样 后来换了一家再买一个一次成功

网友:
电流多少,用示波器看一下,1.05V有没有出来,惠普的BIOS比较特殊,最好用原机合成

网友K:
桥的1.05都是优先考虑上下管子先换了再试如果还是一样短路就换桥,
很多网上买的桥有问题,最好换全新的,不要翻新的,某宝买到手先对这桥打阻值是否正常再安装 以防万一

网友L:
1.05v出没出电压,出了就不要纠结阻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L:
1.05v出没出电压,出了就不要纠结阻值低

没注意看,是没出

网友M:
卧槽!8代9代的桥是不是?和谁买的?我今天买个无铅的做上去也是1.05短…拆掉不短,做上去又短!绝对不是没做好,连锡什么的…前几天换过三台机都没事~我跟小苏那个垃圾买的,sr40x是后刻的字…把买的桥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拆下桥,量桥上所有电容,没短基本桥问题不大,做上去短路基本是四个角供电做短了,原桥0.35球换0.3的成功率会高些

网友:
小苏哪家不是很地道  我也上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上哪个脚是接地的呢?拆下桥咋知道哪个脚是接地的呢?如何测量

桥上有3个并排的电容,装机短路,拆下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买的桥是坏的,要不就坐上去坏了,要不就是上电又烧了桥

不会,桥我拆下后,桥和主板都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卧槽!8代9代的桥是不是?和谁买的?我今天买个无铅的做上去也是1.05短…拆掉不短,做上去又短!绝对不是没 ...

我感觉你说的有道理,我买的包上机,sr40b淘宝包上机就两家,各买个两个190一个,卖我的事先说明是翻新的。。没想到是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多少阻值,对地了吗

对地2欧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桥,加1V烧下,

装桥烧,哪里也不烫。夹子烫。低电压烧鸡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真有钱啊,一下子买三个,现在遇到桥坏,CPU坏的,还有人去换,换好了没话说,万一遇到假货,那就掉的大了

包上机,现在维修利润小风险大,我一般都是买3个,带上运费险,用一个退两个,这年头坏芯片太多,有时3个芯片里全是坏的。。上次一个amd板子usb不认。换6个a4的u才整好,前面5个全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Z77和HM65的桥我焊了几次都是短路,板底有点变形,BGA熔锡不是同一时间,芯片会倾斜,在四角垫适合的高温胶 ...

10年了,干桥无数,绝不是焊接问题。。6-8代的桥都干过,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的1.05都是优先考虑上下管子先换了再试如果还是一样短路就换桥,
很多网上买的桥有问题,最好换全新的, ...

全新都没包上机,风险大。。这个1.05v是直接一个mos管自带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芯片太不靠谱了,我都是在tb买的保上机的,不然风险太大了

我比你猛点,上次一个5元电源管理我都买包上机,这年头假货太多

网友:
我们前几天Y7000买的是QNDQSR40B做上还算一次性成功,当时刚做上几小时以内1.05V几次打值0.007也以为做短路了但开机看电流还算正常就修后面的问题,机子修显示后不放心又打了一遍恢复到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的1.05都是优先考虑上下管子先换了再试如果还是一样短路就换桥,
很多网上买的桥有问题,最好换全新的, ...

搞维修的在哪里买全新的?全新的INTEL明码标价350元以上。

网友:
小苏本本假货太多

网友:
楼主的情况本人遇到过

网友:
楼主找找别的原因,我今天另外一家买个拆机的,装上去也短路…我的蓝天主板

网友:
1.05V的供电阻值很低是正常的 不要误判了

网友:
很明显桥是坏的,这种都换全原的

网友:
这种南桥cpu什么的我都不在某宝上买,还是要找专门的渠道购买,都是测试好了的芯片

网友M:
楼主,我的搞好了…把1.05v隔壁的地脚用绿油涂上好了
便民电脑总汇
还真是连珠了吗----那为何其他的不连呢---1.05v有啥特别吗
详情
guangwu88888
退机了,下次试试
详情

网友:
检查一下确认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维修费多少呀,

网友:
现在桥确实难焊,还有现在的桥阻值都挺低的

网友:
把周围的地线都去掉

网友:
1.05周围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的搞好了…把1.05v隔壁的地脚用绿油涂上好了
退机了,下次试试

网友:
有些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
从头看到尾有三种解决问题办法:
1:换成小点的珠子;
2:垫胶布抬高桥;
3:挡住周围的地线;
大家以为那种方法最好,

网友:
换一家在买桥试试

网友:
我上次换六代的桥,买两个都是坏的,最后不修了,亏大了

网友:
现在买芯片确实有点恼火

网友:
楼主不要怀疑自己的技术,就是桥的问题。不信你找个点位图测一下所有桥上1.05V的点,绝对有点对地的。桥要买就要买最贵的那种全新的。给腾盛的说清楚一定要真货。他家东西贵是贵点。但你只要不在乎价格让他拿真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卖芯片的都是从一个市场拿的货,有的好坏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
桥连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包上机,现在维修利润小风险大,我一般都是买3个,带上运费险,用一个退两个,这年头坏芯片太多,有时3个 ...

包上机怎么个包法,我买的都是不退不换的,经常不亮机都不能确定是芯片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包上机怎么个包法,我买的都是不退不换的,经常不亮机都不能确定是芯片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

淘宝就那2-3家包上机,只要不焊爆珠,气泡,其他都能退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就这代桥会这样,你打开同级别桥的点位,你就明白了,有办法的

网友:
焊盘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的1.05都是优先考虑上下管子先换了再试如果还是一样短路就换桥,
很多网上买的桥有问题,最好换全新的, ...

老手不会犯常识性问题的-------------只要切断开1.05v供电就能判断是否桥上上连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的搞好了…把1.05v隔壁的地脚用绿油涂上好了

还真是连珠了吗----那为何其他的不连呢---1.05v有啥特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真是连珠了吗----那为何其他的不连呢---1.05v有啥特别吗

是的,1.05v在桥的1脚边缘那个位置。。。隔壁是接地的脚位。特别是无铅低温的锡珠融化得好,桥的重量会压连锡。。。边脚贴隔热胶纸抬一下是很好的方法,我试过完美!无铅的桥处理焊盘的时候涂一点低温锡,温度不要过高,也能焊好。。。最好还是贴一下胶纸抬一下,万一短路了,还得重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就那2-3家包上机,只要不焊爆珠,气泡,其他都能退换

爆珠是什么意思,如果发现不行再拆下来的时候肯定避免不了珠子有些会粘一起啊

网友:
有时候不是技术不到位。是配件不到位。现在买网上件还不如自己有板子拆

网友:
桥的问题 接着换! 很直观   换一家 发个

网友:
我也是最怕换桥了,特别是怕买到不行的,拆拆装装很是麻烦啊,我都是给隔壁同行换,哈哈...

网友:
我就喜欢看别人翻车

网友:
先不装桥 看1.05电路是不是正常的 你这情况多半是1.05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们要换都是订全新 原厂 的 贵点230左右 但换上稳定  你这个直接订翻新的 不知道什么想法 想多赚点钱吗????

网友:
把桥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去买无铅的 这是9代u的桥?

网友:
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点位不一样细微区别专供芯片???

网友:
芯片太不靠谱了

网友:
四个脚垫上高温胶布,抬起来一点看看

网友:
和你一样的情况,只要一装3v就短路,反复直球确定不是焊接问题,但是一装就短路,直接放弃,后来又遇到一样的问题,重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
找拆机的

网友:
楼主何不说说是谁家买的芯片?确实淘宝里几个卖家很有名的。

网友:
全是买的拆机南桥的。哎维修太难了。

网友:
焊接问题

网友:
下载这机器越来越不好搞了,除了显卡就是U 价格高了  客户就跑了

网友:
想问下 哪家的桥?  我买这个型号的桥都换好了。

网友:
有时自己从料板拆下来的,都比买的靠谱

网友:
芯片假的太多了这几天修一个rog显卡供电短路,上下管连驱动芯片一起拿掉,开机看了一下显卡还在没有挂万幸啊,
为了安全还是把这个供电也补上去,定芯片,等了2天收到货之后一装上去插电就短路我的乖乖,买了5个,坏了3个我都怀疑人生了每次都是上下管连驱动芯片换的,都是同一个地方烧,没办法和客户沟通多要2天时间,后面2个芯片我也没装上估计也是坏的,重新订了块料板,装上去一点问题没有,关键就是浪费太多时间了唉,不过我报的价格是连显卡一起坏的价格,还是挺舒服的!

网友:
焊连锡了吗

网友:
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想同的案例   但是好几年了  给忘了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玩意你能报价多少

网友:
像是周围小件的问题  这种不好查   之前遇到过装桥就烧  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联想拯救者r720换PCH桥短路大揭秘,一定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焊盘掉阻焊油墨了

网友:
平时你卖掉的板上的桥  可能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网友:
要不球大了要不就板子变形了

网友:
桥有问题,
最后搞定了吗

网友(2021-06-13):
这个南桥你拆下,测南桥的1v供电脚,注意这个南桥的供电是这样的,主板1V供电引脚焊盘都是相通的,但是南桥的模块就不相通,如某一模块损坏不会导致南桥1V全部引脚短路或南桥电容短路但是焊上主板就会导致主板1V供电短路,拆下的南桥找一份点位图对照量一量南桥1V供电的引脚看是否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