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21-05-12):
48/20充电器电路板输出端大电容端走电压57伏,,。但是到输出端只有40伏,指示灯正常亮灯,请问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接上电池组试一试..............

网友:
大电容换掉

网友:
各位大佬大佬,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我检查了许多遍没有问题,拿车库加负载充电,一切正常,输出电压电流都在正常范围内,所以有些充电器要加负载检测其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A:
光头老师说过,加负载更容易判断电压电流

网友:
反馈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
学习了,要加负载才能测量准确

网友:
查一下输出端控制管及电压比较控制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头老师说过,加负载更容易判断电压电流

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哈哈,

光头老师可是有版权的,小心告你侵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