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板斧修华硕X555LD不触发

楼主(2021-05-12):
  前天接同行送修一台华硕本,故障按开关不通电无任何动作,插电源电流偏高,拆机发现电源接口有腐蚀,呵呵钱了, ,接下来一顿清洗,看点位无掉件,挺好,上电,还是老样子,待机电流偏高定有短路,这个没大短好找,拿出我的神器扫下,发现3  5V待机芯片发热,手碰下烫手,找到问题了,给同行报了综 绿 黑  ,同意后开搞,运气不错,手边有一样的板子,就是版本高,修的是2.0   料板是3.6   ,看到芯片傻眼了,居然型号不一样!
又找了个华硕板子上面有个一样的,装上,上电,紧接着手摸芯片又是发烫, 妈呀,天黑了,抓紧定芯片吧,紧急联系卖家发芯片,全新两个费用红紫,这还不好搞了,看点位打待机3V5V对地值,对地值是正常的300左右,断开3 5V隔离点,接着上电还烫,想到3  5V线性,测量3V对地值很低,应该是后边拉低了,断开3V线性,上电待机正常,接着烧3V线性,发现EC温度偏高,3V线性也去了EC,断开EC脚,上电待机正长,TMD是EC问题,料板有个一样的,上去待机0.03至0.06跳,又接着联系卖家刚定的待机芯片已经发货,没办法撤销,又紧跟着让发个EC,这EC还带程序,带运费付了红 绿,就这样前天晚上过去了,昨天没事,又测测待机条件,发现RSMRST只有1.6,还来回跳,可能是换的旧EC拉低,或EC程序不对,或者BIOS不对,想到这就找BIOS,找了至少十个,感觉这个挺靠谱,下了刷上,还是老样子,那就乖乖等EC吧, 今天中午快递送来了,感觉速度挺快,那天晚上7点多定的,感觉发不了了,没想到还是都到了,两个盒子,随便拆一个,打开一看是EC,看来要顺风顺水了,饭先别吃了, 干上去看结果,再决定吃啥饭,呼呼啦啦一顿操作,换好了,裸板上电目不转睛的看着电流表,上电掉电,接着上电跑到0.6,哈哈,十有八九亮机了,先插个USB键盘,灯亮,OK,装机,完美解决,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当去按键盘时,没动作,触摸板没动作,TMD,12点40了,放着吧,去吃饭,想不通,吃过饭来,继续排除,发现进BIOS键盘能用,进PE和系统,都不能用,什么逻辑,理不清,是不是昨天刷的BIOS问题,换回昨天的BIOS,原样,是不是EC里的程序问题,这咱也刷不了呀,拆装拆装,迷茫了,走托无路了问了下大仙,真不好意思去打扰,还好大仙可能闲很快回复了,第一回答就是EC没焊好,不行就换EC,看看天色不早,取掉再焊次吧,不行了还能跟上再定个,接着就取掉,清理焊盘,装回,装好后这次没加焊,先看了一圈,有3个脚虚焊,用烙铁补了下, 其他没问题,也就不加焊了,上次都是焊好后再加焊一遍,上电,进系统,先摸触摸板,诶,鼠标动了,接着键盘,哈哈,好了,难道之前是怕没焊好,加焊后出的问题,不想了,装机

网友A:
不带程序8585ec空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程序8585ec空的就可以,

这么定芯片定来定去成本很高啊,,这是报了同行多少啊?

网友:
看到这种板层坏了 就麻烦

网友B:
兄弟,混那条道的?多少钱就多少钱,一会红紫,一会红绿,让我们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混那条道的?多少钱就多少钱,一会红紫,一会红绿,让我们猜

估计是干家电的卧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混那条道的?多少钱就多少钱,一会红紫,一会红绿,让我们猜

学电路的,这还用猜吗?

网友C:
粽绿黑,150软妹币嘛

网友:
这EC不带程序。。。装空白上电会从BIOS刷过去的

网友:
EC不带程序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价格用的词语很好,看不懂的要么是外行,要么是理论知识太差。

网友:
如果修同行的话这么定芯片,我们这是不赚钱的,运费一次都要8块了,两次16,EC带程序要35,加起来就是51了,要是修个同行的才80,还赚个毛线的钱,还不如装系统清灰去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3v线性短路 一般都是EC坏了

网友:
这大工程啊,换这么多东西

网友:
搞了半天,坏了这么多

网友:
这三板斧了不得,,,腐蚀这样都劈开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越来越难修了,而且维修成本高的一比,

网友:
我是路过的,玖来看下热闹

网友:
维修故障就是反复思量,代换新片,加上牢固的焊接可以走不少弯路

网友:
维修成本太高,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粽绿黑,150软妹币嘛

15元.............呵呵

网友:
这么定芯片定来定去成本很高

网友:
150    吗   这个
】、dlmesfg

网友:
听说8代u以上的板才带程序,你这估计不带

网友:
你这学以至用啊,电阻色环玩的溜呢

网友:
描述价格很有意思

网友:
手工没过关差点误事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
修个同行机器的话,亏的。
不知道你们修同行收费多少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和这个一样的机器  进水  进水位置也差不多  我的严重点  保护隔离管子这一片全腐蚀了,清洗,然后把电源接口过来到保护隔离的所有东西都换了,然后通电亮机了,本以为是个大工程,结果就这样亮了

网友:
向你学习  ,把帖子发起来

网友:
这进的应该不是纯水

网友:
不带程序8585ec空的就可以

网友:
那个 请问 各路大神  这个板x555ld  ec  20脚待机和开机电压是0为正常还是 3.3     我现在的情况是 关机就自动重启  这个脚 连一个10k电阻  一端是3.3  一端是ec 20脚 0v  电阻是好的   20脚是  WALN_WAKE#_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混那条道的?多少钱就多少钱,一会红紫,一会红绿,让我们猜

哥们儿  你哪道上的  肯定大红大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