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769V 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21-05-13):
这个板子修了好几天了,现在的问题是5V待机跳变 不接驱动板时5.0几到5.2几跳变,接了驱动板就是5V-4V-3V-4 V-5V这样跳变,还有一组输出是21V,不知道电压对不对,这组倒是一点都不变。现在显示器开机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找了一AOC拆机板子,试过5V正常,然后把好的431 817 电解电容 二级管,开关管,IC 基本上都要换完了,问题依旧。还把贴片电容也换了一些过去。也不行
  今天早上来时万用表红笔接到了MA档(测电容),然后打到1000V档 去测了300V大电容(电源线接通了的,带电测) 结果把万用MA档都整烧坏了,但是显示器板子居然好了,指示灯亮了,可以开关机了。我又把电源断开再接上,结果还是问题依旧。
  这机子有两台,还有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现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问题买板也便宜,可是刚开始学习的我始终想弄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望大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把图三LD7676的VCC脚上的电容跟稳压管都换了试试。还有仔细查查看光耦反馈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明显是带不动负载 我帖子有这一类的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误判!楼主说了空载也是电压跳变

网友:
开关管、驱动芯片也换了试试

网友:
换输出5V的电容。

网友:
换个万能的开关管 直接秒杀。再说这个电源板买一块好像也就20块钱。你还要去修个好几天  时间就是金钱 挣钱要紧、有钱能使你快乐

网友:
查看下这几个电容和代换下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2楼说换vcc的二极管和电容,我电容都换过,二极管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换了之后确实好了,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图三LD7576的VCC脚上的电容跟整流管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