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D R2.0 rev1.01 附带IONCT6796D-脚位图

楼主(2021-05-13):
接到一个在保主板维修,客户着急用电脑不想去售后返修,故障现象插上电源自动上电随后掉电 再按开机键无反应,主板拆下,经过检测发现开机信号电压偏低,确定问题元件为 esd 损坏拆下后主板恢复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 红色圆圈中为拆下的元件(损坏的元件以放在螺丝边上)。

1.88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坐一次沙发真的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一次沙发真的很不容易,

你也可以躺在沙发上

网友B:
这是个什么芯片,不要也可以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什么芯片,不要也可以开机吗

保护芯片 防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