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A 56 手工重植核心后还是短路,拆了核心供电就有了

楼主(2021-05-13):
目前此卡拆了核心,等待核心便宜时才能重新移植,出也出不掉了,毕竟花了1499元买的。风扇不转最多600左右。之前卡是认核心装驱动黑屏的,让人修,说重植花了3小时,应该也是手工植珠的。
拆了核心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你这样植锡球的吗?焊的时候你要用镊子碰了,多少温度拆就多少焊。用表测一下芯片上的电容就知道了,显卡芯片是要对焊盘很准才能煮的。会连锡的

网友(点评):
对好位置,上面加2硬币的,这个核心1MM的间隙,用的0.45的锡珠,测量了是要用0.6的珠子的,手里没有,这间隙怎么都不会连锡,传感器到150度就融了,上面200度。核心主要是坏的,没办法抢救

网友:
煮的时候不要动芯片

网友(点评):
没煮芯片呀,只是放在那,那恒温板200度的,这样煮我的焊油不够挥发。

网友:
海鲜市场赌卡,害人害己!

网友:
手工搞这个耐力nb啊,我准备搞一个1080ti重植

网友:
还有焊芯片的时候焊膏不要过厚薄就可以啦,知道为啥呢?

网友(点评):
用的液体焊油。

网友:
这玩意好像有钢网了

网友:
这种卡修它作甚

网友:
这种显存核心一体的 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
都没见有人通过植球能修好过这种卡!!!!!

网友:
喜提钥匙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