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EC大电容换330

楼主(2021-05-13):
NEC大电容换成330钽电容到底是电容正极接地还是负极接地,怎么图上这位师傅是正极接地

网友(点评):
图上这个的焊接有问题 还有这种改最好用4个以上

网友:
图片明显是错误的。左边那个与右边两个极性是相反的。总有一个是错的。

网友:
还能修到这种机器,真幸福

网友:
这样接了能用 明显线接错了啊

网友:
焊工也不好

网友A:
但是电脑还能用怎么回事

网友:
有心搞了不加上四个

网友:
流弊啊,神操作

网友:
这手法,有待提高啊!

网友:
这位师傅是想炸你,不知道电容接反会爆炸吗

网友:
钽电容划线的是正极,和电解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脑还能用怎么回事

Cpu电压1v多而已,就是电容反接,问题也不大。只是电容的性能变差。容易坏

网友:
估计是台式机的。不知道笔记本的 划线是正极,跟台机的电容标是反的。

网友:
电容接反

网友:
能用看来是根本不分正负极吧

网友:
数量少了点

网友:
这样接,估计要烧吧

网友:
反接通电有危险,带白线的是正极

网友:
好久没有遇到了。。。。。

网友:
看到这个焊工,瞬间感觉信心十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电脑还能用怎么回事

能用 肯定不稳定,要么他怎么找你修 呢 哈哈哈哈哈 ,换个470的三角的

网友:
已经全部拆除了,换了4个470的,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