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81dl turbo不跑码

楼主(2021-05-13):
如题,供电正常,示波器检测BIOS芯片第二脚波形不正常,拆芯片刷BIOS,编程器提示找不到芯片,换新bios芯片刷程序修复。BIOS芯片坏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2021-07-15):
我今天也是,编程器提示我6,7脚接触不良,反复试了还是提示这个,我还以为是我的编程器坏了,然后换了一个同样主板的BIOS上去检测正常了,焊回去主板直接亮机,没想到BIOS芯片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