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健还原开机画面第二张图求帮

楼主(2021-05-13):
不能一健还原 开机画面第二张图 求帮助

网友:
硬盘扇区坏了也是不能恢复的,我用PE系统里面的那个安装系统工具备份后恢复不了,查扇区坏,修复后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A:
笔记本硬盘要用移动硬盘盒USB插到另一台电脑上用diskgenius在正常系统下修复扇区,修复后每个盘属性里再修复错误了硬盘连在上面从开机后就可以恢复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硬盘要用移动硬盘盒USB插到另一台电脑上用diskgenius在正常系统下修复扇区,修复后每个盘属性里再修复错误了硬盘连在上面从开机后就可以恢复备份了。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懂什么修复扇区没有

网友:
把你想恢复的笔记本硬盘装到移动硬盘盒里插到另一台电脑上下载这个diskgenius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里面有修复扇区的,每个盘都要扫过、修复。修完了关了软件在我的电脑里点每个盘的属性里也修复错误后不用把移动硬盘从开电脑就可以把备份的系统恢复到这个修复扇区的硬盘的C盘里了。或从安装系统了,正常运行的电脑是修复不了C盘的坏扇区的。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也是引导不了的

网友:
你给介绍一下,扇区修复原理和方法

网友:
联想官网可以 下载原装win10虽然只有 家庭版,但是是联想原版系统

网友:
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03v gpu供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