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D821P独显改集显

楼主(2021-05-13):
故障大短,显存供电管理芯片PU1400烧,顺带烧了两块显存,坏显存拆掉,显卡供电断开,改model_id,用集显完美亮机。

网友:
装上R2446 2407就可以改集显吗?

网友:
R2446上拉电阻拆了,装到R2407用于下拉是吧?

网友:
这个有机会试试

网友:
UMA:仅集显。DIS:允许独立显卡。

网友:
改不改都能亮

网友:
这不改集显也可以亮吧

网友:
直接拆了供电就行了吧?

网友(2021-11-29):
直接断显卡供电不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有遇到可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