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

楼主(2021-05-13):
蓝屏,换固态也是,装系统后重启一会儿就蓝屏了。而且usb后置接口只能u盘,不能键盘鼠标。这是啥子奇葩的问题

网友A:
这蓝屏意思明显USB故障,刷系统有毛用,看看USB的3.3V正常不,正常的话基本南桥出问题,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蓝屏意思明显USB故障,刷系统有毛用,看看USB的3.3V正常不,正常的话基本南桥出问题,可以丢垃圾桶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如果真是桥问题的话就没有意义了。直接喊客户换一块主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如果真是桥问题的话就没有意义了。直接喊客户换一块主板得了

还有南桥旁边的472连接USB的排组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如果真是桥问题的话就没有意义了。直接喊客户换一块主板得了

这是我的维修记录给你参考下

网友:
有一个桥检测USB的信号查下。。。打下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