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输出2.5V求助

楼主(2021-05-13):
今天维修一块华硕970显卡,没有供电,测量后发现5V供电没有出,找到7805后输入12V有,输出确只有2.5V,求教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修?我更换过7805了,故障依旧!

网友:
5伏输出查后面的电路和元件啦,顺藤摸瓜方法。

网友:
跑7805输出电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测下输出电路有无短路或者阻值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