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7000不过隔离

楼主(2021-05-13):
联想小新7000不过隔离,19V隔离后电压在4V到10V间跳变,查不到坏点,后试2个隔离管间短接一下电压一下正常了,但断电重开后又会过不了,重现原故障,麻烦大师们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查芯片的VCC一定要20V然后ACDET电压在2.8V左右 然后ACOK看看正常不。都正常就换芯片换隔离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的VCC一定要20V然后ACDET电压在2.8V左右 然后ACOK看看正常不。都正常就换芯片换隔离管

多谢,测VCCJ是19。9V   ACDET  2。6V   ACOK J是0V  因隔离后面电压不正常这电压应出不了吧,场管换过,芯片手上没有所以没法更换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的VCC一定要20V然后ACDET电压在2.8V左右 然后ACOK看看正常不。都正常就换芯片换隔离管

短接隔离管一下后过了20V ACOK就正常跳变到3.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测VCCJ是19。9V   ACDET  2。6V   ACOK J是0V  因隔离后面电压不正常这电压应出不了吧,场管换过, ...

BQ24780和BQ24780S坏得很多

网友C:
接上好的电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好的电池试下

谢谢你们,应还是充电IC问题,换了能过隔离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3V 5V 等电压输出正常,继续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好的电池试下

谢谢你们,应还是充电IC问题,换了能过隔离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3V 5V 等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好的电池试下

谢谢你们,应还是充电IC问题,换了能过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3V 5V 等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谢谢你们,应还是充电IC问题,换了能过了,但是还是开不了机,3V 5V 等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D:
怎么这几天都是求助的,真正看到高手发表的都没有!

网友:
两个N沟道场管,要查芯片手册资料,第4脚ACDRV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几天都是求助的,真正看到高手发表的都没有!

高手都忙着赚钱,只有我这样的菜鸡遇到问题搞不定才来发帖求助

网友:
希望大师回答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跑一下线路。。。

网友:
更换充电IC试试看

网友E:
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03v gpu供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03v gpu供电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03v gpu供电芯

谢谢老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