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知道这个芯片

楼主(2021-05-13):
咸鱼收了一个威联通NAS主板,CPU是赛扬J3455
CPU短路 找朋友帮忙换了一个  电感测量不再短路,开机还是没反应 有0.02A电流
换个EC故障依旧,找了网上修NAS的 也束手无策
后来万用表挨个测量 发现内存旁边芯片短路,不知道型号
板子上写的是3T=3J 51N,网上通机型的拆机图是JT-4G J0M
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RT8231BGQW
,教你一个技巧,淘宝搜"丝印 X=或=X,一般能找到相应的,如果不确定可以问一下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RT8231BGQW
,教你一个技巧,淘宝搜"丝印 X=或=X,一般能找到相应的,如果不确定可以问一下商家

我买几个试试看。万分感谢!!!

网友:
2楼正解。内存供电芯片RT8231BGQW

网友:
看着像内存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