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7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1-05-13):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hp的tpn-q171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6不动有一次跳变。在基地下了一个bios刷了不行。不出集显供电。个人认为时bios的问题,我再找找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但是看点六的话应该显示了

网友:
内屏和外接都不显示。

网友:
最后还是怀疑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因为开机瞬间屏闪了一下。关机的时候屏也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