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个问题 a1466 cpu代换的问题。14年 820-3437-b可以用什么cpu代换

楼主(2021-05-13):
请教个问题 a1466 cpu代换的问题。14年 820-3437-b可以用什么cpu代换
原机i5 4260u 开机花屏。集显挂了
现在换了一个i5 4210u  开机电流0.45不跑吗bios刷过。
是这两个cpu不能代换吗。必须用苹果的四代代换,还是原型号代换。

知道的大佬说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见过别人说能通换的…bios改一下看看…cpu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别人说能通换的…bios改一下看看…cpu是不是没焊好?

cpu肯定焊好了,我把我原来的cpu焊上去还是花屏。

网友:
两个CPU 显卡不一样

网友:
一体机换过可以通用,笔记本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 笔记本的u比较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