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手上有A1466主板可以帮我看下这个电阻的阻值吗

楼主(2021-05-13):
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电阻的位置看图片
这个电阻查电路图点位图它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哪位大师手上有这个主板的能帮忙量一下阻值吗,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两个电阻查电路图和点位图它们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A:
两个都是100K 拿走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100K 拿走不谢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了~~问一下您是主板上量的吧,还是看图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100K 拿走不谢

谢谢了~~问一下您是主板上量的吧,还是看图纸的

网友C:
具体是105K 我这台是2013款的,不知道你这什么年份的
拆下来测试是105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105K 我这台是2013款的,不知道你这什么年份的
拆下来测试是105K

您好,能麻烦您量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问一下您是主板上量的吧,还是看图纸的

主板量的。。。。。。。。。。。。。。。。。。

网友D:
主板测量的

我也有个1466  00165的usb外接鼠标显示未找到驱动不能用,其他U盘 硬盘 hub都能用,外接hub再接鼠标就能用,刷了bios一样,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图纸点位都有,查图纸呀

网友:
图纸点位都有的啊这款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测量的

我也有个1466  00165的usb外接鼠标显示未找到驱动不能用,其他U盘 硬盘 hub都能用,外接hu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量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