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100u不触发(版号x510urn)3.0

楼主(2021-05-13):
一台华硕S5100u(板号X510urn)REV3.0
故障不开机
接恒流源无电流
顾客描述:几天不用,今天不能开机。
报价拆机

判断没有电流应该是保护,或者EC没工作。
侧量各个电压对地均无短路。、
上电测量发现3v 5v电压很低有时没有有时1。5v左右,
PU8701(RT8249CGQW)3.3V线性电压有5v没有,再测发现7脚Ec的开启型号没有,
转战EC,测
EC供电发现只有0.5V左右,EC供电是有一个14脚的芯片(PU8803)转换电压过来的

从1脚2脚进来13-14脚出来,进来的3V正常的 那么就是这里的问题了,这个12脚是控制脚发现外接的电容(PC8801)的引脚有点腐蚀,看来找到问题了,这个控制型号电压被拉低导致EC3V供电不正常,引起整机不工作。换新故障排除。

网友:
拿到板子观察一遍,基本秒杀

网友:
这技术可以进来学习哈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高超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算好找,要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简单明了,一阵见血,牛逼666

网友:
下载图纸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学习了。下载收藏了,谢谢!

网友:
牛的一踏糊涂哈!!!!!!!

网友:
换了两台电脑,打开都是错误的。。。

网友A:
点位图下载下来,打开是错误的,咋回事,换了两台电脑打开都是错误。。。打开别的点位图软件是正常的,就是打开这个是错误。。

网友:
楼主高手,图纸也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下载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下载下来,打开是错误的,咋回事,换了两台电脑打开都是错误。。。打开别的点位图软件是正常的,就是 ...

用这个可以打开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无电流应该好修

网友(2025-02-24):
思路清晰简洁明了

网友:
EC3V 应该是35V芯片转换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