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维修一台LG19“液晶显示器。故

楼主(2021-05-13):
维修一台LG19“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屏幕一分不到就黑,指示灯显示正常,判断灯管和高压板故障。拆机,外接灯管不会灭,故断定高压板正常。用通用高压板点灯管,感觉下方亮度稍暗,但不是很明显,灯管也没有熄灭!故采取芯片去保护法。此机器PWM采用DT8211AJ芯片,查找无果。后来,发现一个有关该芯片的介绍,经分析,有可能第9脚是起保护的。遂把9脚对地短接,试机,没再出现黑屏现象!

网友:
这个是灯管老化一起的两根不平衡而保护,建议更换维修最好,简单去掉保护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你这样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看灯光亮度差异大不大,有无变红,闻两端有无异味。

网友:
能修好收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还是换灯管。或是led 代换一下,代换需要成本高一点20块。我一般换LED.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