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的600瓦电源有5vSB 无输出

楼主(2021-05-13):
杂牌子的电源,有5VSB ,绿色5v,无输出,插电就有咔嚓一声,肯定是保护了,开关管13009换了,PC817换了,芯片是EST2812A和JZ6120BD组合,新手望大神指教,EST2812A      1 2脚相连经1.5欧电容到地,第三脚GND,第四脚接启动2M电阻,电阻左边330右边只有1多伏,第五脚接光耦4脚,78脚接的小变压器330伏,5v由JZ6120BD输出,

网友:
是打嗝了,驱动小变压器也就是集成块78脚到两个三极管到驱动变压器,这个变压器上面的四个脚,1和4脚是通的,不是通的就是断了。看点我头像看一下我发的贴可能有帮助,光耦不知高压还是低压那边两脚有1千左右欧姆就是正常的。

网友:
维修的时候可以用镊子插绿线和负线测试通电启动。

网友:
集成块能启动不应该坏

网友:
我的一个顺达变频500的电源也是按启动小变压器高压上面有一个脚出现火花就停了,再按没动静了,拿另一个拆来对比着修就修好了。

网友:
我点你头像看见你第一次发帖

网友:
这电源会有600W

网友:
不练手就别修了

网友:
电源问题找到了问题出在EMI滤波那个大的坨坨上应该叫低通变压器吧,换了一个就好但新问题又来了输出电压普遍大接上负载工作就正常,不接负载短接12变13伏多,5v的也变5.7,

网友:
检查输出整流二极管有没短路或烧坏的情况

网友:
看看耦合变压器的外围电路

网友:
输出整流管,开关管的推动电路,再就是开关管本身,看样子这个应该是个半桥电源,两个开关管都查查吧,再就是两个大电容,它俩容量下降的话会诱发开关管的损坏

网友:
谢谢,先检查检查吧,关键是能带动负载,带动负载电压就正常的,虽然是练手但还是想搞出个所以然

网友:
老电源就这样

网友(2021-07-17):
这电源撑死也就2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