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BS042TX笔记本 3V待机芯片发烫,不能触发

楼主(2021-05-13):
HP 14-BS042TX笔记本  3V待机芯片发烫,不能触发,换3V待机芯片后能正常触发,但3V待机芯片还是发烫但有3。3V,但是没有显示,摸CPU和显卡没有发热像CPU没有运行,但是原机键盘大小写灯快闪3下后慢闪5下,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行故障,是不是CPU挂了?现在只能加焊CPU和显卡试下,大家帮忙下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待机芯片拆下来的时候,没有检查对地阻值吗?哪条路阻值不对,可以顺着查啊。

网友:
后级或者线性

网友:
烧一下3.3V线性,很可能能捉到3V待机芯片发烫的原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学习学习!!!!!!!!!!!!!!!!!!!

网友:
测一下对地阻值  看看是哪里的短路

网友:
3v后继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
线性3V后级短的可能性大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应该还有短路吧,量量

网友:
查后级电路是否有微短导致发热

网友:
3v5v有问题你要想干显卡,和显卡有毛关系,

网友:
你的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