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A1466

楼主(2021-05-13):
这个电脑已经是第三次发帖了。第一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6011-2-1.html第二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235-1-1.html
现在的情况是换了CPU后,CPU电压也有了,PLTRST也有了,但不现实,看电流没跑马。
今天有空又拿出来搞了下,现在发现,PLTRST都有了,但不跑马。后来检查到LPC总线的时候发现,LPC0-3。还有LPC FRAME开机后一直有波形
正常的LPC总线应该是有三串波形后,就拉高到3.3V。也就是说CPU一直在和SMC通信,开始以为是SMC没做好的缘故,于是又重做了SMC但还是一样的
问题。
原机的CPU是i55250u。我这里只找到一个i5 4210U(在DELL的板子上拆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CPU不对的缘故。但我在论坛看到有人说用I5 4200U代换过I5 5250U.又有人说要用元型号代换才行。
现在就想知道是不是CPU不对的缘故。希望能有人帮我确认下,4代的CPU是否不能代换APPLE的5代CPU

网友:
应该没换好,还有2013款的1466 cpu是四代跟五代可以对换,如果2012款跟2013款不能换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明天去在重做一次CPU看看

网友A:
大师~您好!能帮个忙量一下图片中的电阻是多大的吗(我的板号820-00165-A是13年的)

网友(点评):
明天上班帮你测量

网友(点评):
是个电容,0,22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您好!能帮个忙量一下图片中的电阻是多大的吗(我的板号820-00165-A是13年的)

点位跟图纸论坛都有啊,你没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跟图纸论坛都有啊,你没下吗?

点位图,电路图,跟主板上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只能量主板上的实际阻值

网友:
DELL 低压的CPU有锁啊。。只能用回DELL机器

网友:
四代五代CPU不能代换,ec资料都不一样的,bios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