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pro开机定屏

楼主(2021-05-13):
开机定在logo画面 双清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不行  试着重做cpu 好了 说明是cpu虚汗导致

网友:
很棒 一步到位 思路清晰

网友(2021-08-02):
厉害,学习了,每天的进步都很小

网友:
手工精湛!四周的锡珠不用清理吗?

网友A:
电流定多少??我手里也有一个开机定频的  荣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定多少??我手里也有一个开机定频的  荣耀

定屏先排除外配,接着就是电源,字库,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