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 max重啓代号求助

楼主(2021-05-14):
师傅们,xs max 几分钟重啓,请问是那部份问题? 以下是错误代码, 谢谢 !

"panicString" : "panic(cpu 1 caller 0xfffffff02cf738fc): 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 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com.apple.thermalmonitord since wake\nservice returned not alive with context : is_alive_func returned unhealthy : current 6ffffffffffff, mask 37ffffffffdff, expected 37ffffffffdff.  SD: 0 Missing sensor(s): Prs0 \nservice: com.apple.back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mediaserver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log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thermalmonitord, no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runningboard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service: com.apple.wifid,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180 seconds ago): 19, last successful checkin: 0 seconds ago\n\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ff\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18A8395\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0.0.0: Wed Sep 30 03:24:41 PDT 2020; root:xnu-7195.0.46~41\/RELEASE_ARM64_T8020\nKernel UUID: 99750AA2-92E4-398B-8688-3A9798169476\niBoot version: iBoot-6723.11.41\nsecure boot?: YES\nPaniclog version: 13\nKernel slide:      0x0000000023e48000\nKernel text base:

网友:
看上去有一点点像是尾插问题,可以考虑更换个尾插或外接个试试!

网友:
电池尾插相关  检查电池有没有数据 三角管有没有虚焊  电池没问题的话更换尾插就ok了

网友:
99%是尾插问题

网友:
更换尾插ok,谢谢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