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Colorful GeForce GTX1060-6GD5 GAMING V5掉件

楼主(2021-05-14):
七彩虹显卡Colorful GeForce GTX1060-6GD5 GAMING V5掉件求助。麻烦有这显卡的朋友帮看看下图红色圈圈里的是电阻还是电容,电阻的话是多大阻值,谢谢。

网友:
楼主要简陋了

网友:
同行拿过来维修的,鲁大师跑分只有1W分左右。

网友:
。。。早说啊,昨天刚挂闲鱼卖了。。七彩虹1066

网友:
看图纸,要修图纸不可少

网友:
有电阻是肯定的,

网友A:
悲剧啊,我这里也有一颗。掉件的。

网友:
右边1k左边的。0欧

网友: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显卡rom上传一下呀?

网友:
从未修好过显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补上两个电阻,我的显卡跑分正常了,另外一个不要也可以的。

网友:
1.8V 七彩虹显卡Colorful GeForce GTX1060-6GD5 GAMING

网友:
捡钱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剧啊,我这里也有一颗。掉件的。

你掉的那颗是电容 接地的 不影响

网友(2021-09-30):
把你的BIOS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