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1UQK 进水 多问题维修

楼主(2021-05-14):
来的时候是进水、保护隔离不过、看到充放电芯片的型号是24780 瞬间大喜、因为保护隔离不过是因为 保护隔离的mos G级没有电压、没有26v 以上的电压、所以肯定不会过保护隔离的、
所以查24780的条件、发现24780的主供电(1 2 3#)0.2V供电、不对、正常是20v、往回查、

发现PD8903 电压正常20v 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断线了、飞线、
飞先后得到了正常产生了20v、但是保护隔离依旧没过、继续查、发现PR8932是10K的电阻、
一段20v 一端没有电压、检测发现是无穷大的、直接更换、待机产生、
但是自己上电到0.1a然后反复重启掉电、
经过检测发现 cpu 供电没有、PU8601正产是1.2v 供电也没有、
先查1.2v 条件、发现主供电5V 瞬间有了、然后en开启瞬间也有了、
但是立马掉了、然后就是反复的这样、
掉电的时候发现3V5V也跟着一起、但是还能反复开开机重启、
现在怀疑是哪里短路保护、拉低了系统供电的3V5V、但是没找到短路的点、EC的91脚是控制3V 5V 的EN开启、也是掉电你的时候没有、然后又出来、
这说明是有问题、然后EC 拉低了系统供电的 开启信号、
但是我现在就很迷茫的就是、不知道咋修了、没思路了、
求大神们 加加油、给点思路!

没有内存供电跟cpu 供电、所以要先查内存供电的、
在检查内存供电的时候 发现12脚5V电压 不稳定、随着电流跳变、
这说明问题、还是出在了 系统供电上、
但是我悬空了 ec的91-92脚 EN开启虽然不跳变了、但是系统供电依旧跳

总结:
无待机、保护隔离、反复重启、缺少供电、
更换内存供电芯片+屏蔽板载bios

asus K401UQK BF BIOS.BIN

8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sus K401UQK EC 9026P BF BIOS.BIN

128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401UQK 2.0 测试ok (屏蔽SPD).rar

5.34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K401UQK_2.0点位.fz

149.56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772.02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最难搞了

网友(2021-07-25):
怎么修好的?没看明白啊。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屏蔽板载bios,令人费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