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1P无屏供电

楼主(2021-05-14):
版号:LA-9981P
原来板子不上电,按下开关有触发动作,电流只到0.02左右,查了EC和桥的所有待机条件,刷了BIOS,发现是EC导致的!换了EC触发电流跑上去了0.5-0.68 ,接上屏仔细观察一定有反应但不明显,就查了屏供电了,发现+INV_PWR_SRC  DISPOFF# TL_INVT_PWM都没有电压,+INV_PWR_SRC 是有EC的EN_INVPWR开启的,测了68脚位低电平,对地阻值正常 有没有大佬知道EC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高电平信号 BIOS已经刷过多个 ,EC也换过多个,求解

网友A:
是不是QX1 有问题。。取掉  看看呢!

网友:
背光供电待机时就让它有,直接短接B+,看背光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还要考虑时序没到这步

网友B:
BIOS  刷了吗                 这个不就是BIOS有问题吗

网友:
EC 供电,时钟,复位,读程序配置脚位后会开启,你这个应该还是EC问题或者EC程序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EC这边问题大点,看后缀是否一样

网友:
直接短接公共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了吗                 这个不就是BIOS有问题吗

刷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QX1 有问题。。取掉  看看呢!

没有问题,已经试过了

网友:
EC说要收到维修费才给高电平开启信号

网友:
EC的72脚  LCD_TEST有电压吗?

网友:
查一下lid信号是不是出错了

网友:
DISPOFF#高点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先接上外接显示器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再来修理是否显示,也可以短接QX1 1、3脚看看是否屏亮,系统工作不正常,光修这里也不行。

网友:
查开启的信号来源

网友:
我觉得你要去查cpu外围,这个电压cpu没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