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修复神器

楼主(2021-05-14):
板层修复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用?

修复烧板的啊  精度0.1MM   烧了多少放上去干掉多少  保证平整    还可以定点钻孔  钻多深都可以调

网友A:
一直都是手术刀在挖,涨姿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手术刀在挖,涨姿势了

就是因为手术刀不好搞大面积的  小点的手术刀也不太好搞  所以做了这个   最近在研究CN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手术刀不好搞大面积的  小点的手术刀也不太好搞  所以做了这个   最近在研究CNC

牛逼,

网友:
不知炸用,哈哈

网友:
这块板没救了

网友:
这设备真专业,能省不少功夫

网友:
这个设备多少钱

网友:
有些活还是吧不要接的好

网友:
看这一堆东西都不明觉厉

网友C:
手动打磨机?!挖板?!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打磨机?!挖板?!还是其他什么

手动cnc

网友:
长见识了!我都是直接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