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1ua不定时断电,偶尔不触发

楼主(2021-05-14):
给别家修没好,来了我这里,确实头大,好不容易趁坏的时候量,3VSUS_PWRGD低电位,这个pg是被1.8VSUS_PWRGD拉低的,1.8v待机没出来,这个供电要5v出来才有,量ec的5VSUS_ON和3v5v电源芯片居然不通路,飞线过去修复
芯片

网友:
问题是没找到断线的位置,板子还很干净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是研究很久才修好。我记得CPU旁边有个三极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简单明了

网友:
款机器我也是研究很久才修好。我记得CPU旁边有个三极管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