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GTX970显卡故障求助

楼主(2021-05-14):
接手几片GTX970花屏显卡 有影驰索泰七彩虹 故障现象都是花屏 显存扫描报错都是多通道错误 更换多个核心和多组显存 故障依然 核心和显存验证都是完好的 更换bios 更换测试软件 依然没解决问题 现在把故障卡的显存全部拆除 扫描显存 A1不报错 装不装显存都不报错 我用正常的好卡 拆除全部显存 扫描显存就正常报错 故障卡显存供电电压波形都正常 也无掉件 排除核心和供电问题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同行遇见过这样问题 请帮忙分析下方向

网友:
没有报错那组显存你测一下哪些电阻正不正常,还有某个脚有没有被拉低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帮顶一下

网友:
核心显存都换了,电容换了没?

影驰等扣小料的卡,用的固态都是劣质的, 把显存供电电容全换了再说吧,我就修过影驰970核心供电电容全鼓包的!

网友A(2021-07-07):
索泰970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全報錯不˙是核心就是A通道壞了

网友:
970这样测试测不出来的,参考这样的结果:./mods gputest.js -oqa -pstate 0.max -matsinfo -dramclk 4000 -test 118
nano mods.log  看看报啥错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显存没波形啊?正常mats测出来,除了A1数值为0,其他通道的值应该是差不多的100以内

网友:
在吗看是核心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谢谢你 ,我也 是 同样的 问题

网友:
如果显存对地阻抗不为0,就是mats的问题,索泰显卡要用gtx970b的diag来测,要工厂内部的diag,4年前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