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号线 ?它:和供电线有何区别 ?

楼主(2021-05-14):
看一个教程说主板背面儿有细线和宽线,又说细线是信号线,宽线是电源线。此时,我的迷惑来了。我的概念中所有的线都是电源线是:通电用的。那么这里的信号线是啥意思?难道不是为了通电用的吗?他和供电线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信号线基本只有电压,电压的作用也只是上拉让信号传输的更远更稳定,电源线的电压和电流更大,应用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网友:
买一本迅维的教材看看吧!推荐看船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基本只有电压,电压的作用也只是上拉让信号传输的更远更稳定,电源线的电压和电流更大,应用的地方不 ...

难道还有没有电流的电压?我小白,见谅

网友:
哈哈 今日首杠

网友:
突然明白了,函数发生器的作用

网友:
信号线一般电流比较小,有电压。并且信号线一般会设计接地。

网友:
电流很小基本可以忽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还有没有电流的电压?我小白,见谅

有  非常小的电流  主要是电压上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