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进系统或PE蓝屏

楼主(2021-05-15):
Y7000进系统蓝屏进PE也是蓝屏,确定为主板问题,有修过的没。

网友:
看这情况是CPU坏了啊

网友:
奇怪故障统一视为CPU坏了

网友:
这个报错,基本CPU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路过学习 ,飘过。谢谢分享

天意wx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换U吧 我看老厮的视频经常出现这种 直接干U  觉得不像你就先干南桥

网友:
奇奇怪怪的问题,干U吧

网友:
用软碟通 做个原版系统,试试,不要用pe做

网友:
期待有人给个方向

网友:
内存坏或者加焊显卡!

网友:
CPU坏了 换U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B:
查蓝屏代码 也可以看到大概问题

网友C:
不要犹豫,直接干CPU。CPU成本不会超1000块

网友D:
换个pe试试,不行换个内存试试,有的机器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你 进pe,pe的数据是缓冲到内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个pe试试,不行换个内存试试,有的机器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你 进pe,pe的数据是缓冲到内存的。

内存和PE都换过了,还是蓝屏

网友:
。。。。。。。CPU太贵了同学,判错了退不了。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犹豫,直接干CPU。CPU成本不会超1000块

谢谢,支招,这个CPU有点贵,内心无比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蓝屏代码 也可以看到大概问题

他这个蓝屏带码,每次都不一样的。。。。。只能参靠。没太大实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吧 我看老厮的视频经常出现这种 直接干U  觉得不像你就先干南桥

我还是不想先做U,在贵了,我再再研究下,也在等下看有高手 给思路没,不行了我就先做个南桥,CPU这种开机的打死我也不想去动他,太贵 不修也不想动他,怕成本收不回

网友:
很大几率u坏了。。。。。

网友:
头疼问题 CPU很可能

网友F:
可以先试着加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和PE都换过了,还是蓝屏

楼上说的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先试着加焊一下试一试

好的,我试试,下面有胶不知会不会爆锡

网友G:
这个CPU和内存及主板不稳定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CPU和内存及主板不稳定都会这样

这个CPU不能动,动下就爆锡,且值锡也不好值,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