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 YOGA 2017

楼主(2021-05-15):
谁在修XI YOAG 2017 拍个耳机孔位置图片给我  谢谢

网友:
希望有在修的帮你拍图下

网友A:
你要找啥 我这一堆 3 4 5 6 7 8代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啥 我这一堆 3 4 5 6 7 8代都有

耳机孔旁边二极管掉了  找一个装上去没声音  ED开头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机孔旁边二极管掉了  找一个装上去没声音  ED开头那个

有没有装反喔

网友B:
没有 感觉好奇怪  另外一台好的把这个取掉再装上也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感觉好奇怪  另外一台好的把这个取掉再装上也没声音

嗯 我看了你图片 对比了 也没掉件   看下声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