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改时序了?联想S41

楼主(2021-05-15):
  机器是进水,清刷干净,32.768有水,测无电压(没理会),COMS小电子有电,插电源无触发,无3V5V,按触发有3V5V瞬间出来,只有查条件,在这里转圈圈了(有两个小时了,都想放弃了),最后后把晶振了,就好了,大神,高手说说,解释下。

网友:
啥?这玩意也会坏,,,

网友:
COMS是什么

网友:
打错字了吧

网友:
太厉害 了,这也查找得出

网友:
不上示波器就搞定,大神!

网友:
这种通杀毛病送钱钱的

网友:
楼主,am4主板无复诊位,估计是cpu没工作。
cpu微热,测得电压为0.8v,装上cpu应该是1.1-1.3v才对。
该查哪里

网友:
好多晶振喲,其它俩都是以M hz为单位的,就这以Khz为单位的,跟不上速度,所有罢工了

网友:
不装晶振都能触发,我为我以前发过的无晶振不能开机道歉评论,是我见识浅薄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容易檢测晶振。

网友:
32.768本来就是触发条件,什么时候改过了

网友:
话说没晶振也能触发吗

网友:
好了就行

网友:
进水烧坏的

网友:
腐蚀坏了吧,替换就好了

网友:
没有晶振也能触发?

网友:
序应该是5v gpu电压 显存电压 pci电压 就5v有 gpu供电只有0.03v gpu供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