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A-MA770T-UD3不能识别显卡

楼主(2021-05-15):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称开机听到两声报警,屏幕没显示,开机发现是嘀嘀两声,明显是显卡报警,换测试显卡卡也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主板拆出来,清BIOS,刷BIOS都一样报警,上图
打开图纸查询显卡插槽的工作条件,发现除A11脚0.55V以外,所有电压都正常,

A11是PWRGD信号,查找该信号来源,发现是-PCIE_RST通过R2596转换过来的,-PCIE_RST由I/O IT8720F的64脚发出,然后VCC3通过RN264对该脚上拉

正常情况下,A11脚应该测得3.3V,但现在是0.55V,明显是不正常,断电用二极管档位打值,显示0.455没有短路,判断不是电容短路和I/O坏引起的电压拉低,尝试短接RN264的2、4脚

开机能顺利跑过显卡并点亮显示器,此时测得A11未2.5V,反复开机都正常,RN264的4脚是-KBRST,接入PS2键盘测试,该短接并未做成影响,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又涨见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大神技术精湛,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更换822不就好了么?

网友A:
为什么短接2-4脚就好了呢?

网友:
应该是拍组有问题,不过这样短接简单有效

网友:
虽然说总复位桥给io,io再给PCIE低电平竟然还跑自检?

网友:
路过,留下脚步,顺便看一下

网友:
SATA2.0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短接2-4脚就好了呢?

借用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