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经典机G470之LA-6751P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15):
接到一台机,描述不开机。
板号电流如下:

测得CPU供电为0V

量得CPU所需的二级转换电压+5VS为1.5V,明显条件不足。

根据图纸找到相应的管子

测得无+VSB高电平使二级转换电压导通。

根据图纸找上拉+VSB。量得PQ203控制级为低,正常高有效。

此机进了点水找到料板刮开线补上PR219,因为PR219的上拉VL电压一头进水磨蚀

亮机!!!!!!!

维修心得:在看电流后一眼判断是电压不全,根据图纸一步一步走方能找出问题所在!
大鸟飘过,仅供小鸟参考,望路过的好心人和版主加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A:
有个问题,为什么手机对着电脑屏幕拍会那么模糊?求解答!!

网友:
求板主把最后一张图给删一下,那个尾巴不知怎么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为什么手机对着电脑屏幕拍会那么模糊?求解答!!

拍的快一些,不要等对焦完全,这个有时管用,最好是直接截图

网友C:
加个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的快一些,不要等对焦完全,这个有时管用,最好是直接截图

骗小白还行,不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分,感谢感谢

你倒是给我加啊!

网友:
本小鸟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了个云里雾里

网友:
那证明你笔记本修的不多,但凡修过这种故障的,一眼就知道我说的是哪

网友:
去看把同样一张搞废了,不出CPU供电,95831供电
二极转换电路u38  u39在学习的道路上任重道远。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最后一张图啥

网友:
修的很仔细 加分  加鸡腿

网友D:
这个电流表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表有意思。

穷,适配器串的

网友E:
碰到短路的机器  针不就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碰到短路的机器  针不就弯了

看来你是真没用过指针电流表。不怪你

网友:
还是以前的经典机器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真没用过指针电流表。不怪你

学的晚  一直都是用点数显的   指针的没用过

网友F:
用指针表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指针表有点意思:

指针表看电流跳变更直观,哪怕是短路保护,一眼明了。

网友G:
类似故障遇到不少,现在这机子少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类似故障遇到不少,现在这机子少修到了

麻烦加个分,谢谢。

网友:
z这机器现在板子也不值钱了

网友:
我连表都不会使

网友:
试试效果。谢谢分享

网友:
怀旧版的电脑,怀旧版的电流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