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每日一机。苹果macb

楼主(2021-05-15):
每日一题,每日一机。苹果macbook pro 16寸A2141,前几天修的进液不开机,主要原因是U3100进液短路,更换后开机正常,今天过来返修不能睡眠。经过测量还是上次进液引起的故障,经过测量睡眠接口J4802第二脚PP3V3_G3H_RTC_X断路,拆开接口,发现座子地下腐蚀断线,把PIN脚刮出铜然后加锡,再把接口装上,测试睡眠正常,修复OK

网友:
腐蚀扩大的确造成不少毛病,有图就是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有相应的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