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280显存测试软件不跑程序

楼主(2021-05-15):
迪兰r9 280黑屏。开机电压都正常。用显存测试软件检测到显存Fo错误,加焊显存Fo后,再用显存测试软件扫,程序不运行,集显认卡,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那就肯定加焊连锡了,取下来重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肯定加焊连锡了,取下来重值

有可能是,但是打阻值正常

网友:
a卡先秒核心再搞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但是打阻值正常

加焊核心风险大的,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网友:
用哪个程序扫

网友:
啥软件啊!我这个咸鱼的8行!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软件

网友(2021-07-31):
看看显存短路没!